DRV8841电机驱动电路故障?

楼主(2022-04-24):
设计了一个DRV8841的驱动电路,用于驱动双路直流电机
测试时,EN接高电平
IN1(3),IN2(4)分别接高低电平,AOUT1,AOUT2,BOUT1,BOUT2均没有输出电压
不知道电路是否存在设计失误
芯片输入电压12V

网友:
    输入一高一低后MOS管长开,等于VCC串个电机直接下地了,应该就是没电压或电压很低吧

网友:
    你输入都是低,输出也都是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