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 PCB Designer怎么测量元件的半径或者直径啊?

楼主(2022-04-24):
allegro PCB Designer怎么测量元件的半径或者直径啊?
选不到圆的边缘啊

网友:
    我看这个像是一个PIN,直接看PIN的信息吧,去PAD Designer那里看

网友:
    如果是查看上面你发的焊盘或者via,你先使用鼠标选择焊盘或者via,右键选择“modify design padstack”--“single instance”,就可以进入“pad designer”界面了。在“drill diameter”查看通孔的尺寸。在“layer”查看焊盘的尺寸。

网友:
    如果是查看自己画的圆和圆弧,可以使用“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radial leader”,就可以标出圆或者圆弧的半径了。

网友:
    Allegro PCB Designer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布局布线环境,适应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PCB设计。

网友:
    想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edit可以查询

网友:
    直接show它啊,find选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