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cst来设置一个波导,并观察微波

楼主(2022-04-24):
    如何用cst来设置一个波导,并观察微波, P8 G+ b: G: j# f, H

网友:
    看你的结构如何决定使用什么端口

网友:
    波导结构通常采用波导端口波导端口有一个局限就是,波导端口必须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否则是加不上端口的折中的作法是做一个转接波导让其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

网友:
    NS DATA !!THX FOR SHAR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