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阶梯阻抗变换器工程设计的公式推导

楼主(2022-04-24):
多节阶梯阻抗变换器工程设计的公式推导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多节阶梯阻抗变换器工程设计的公式推导,仔细看此文,有点烧脑,所以碎片十分钟,收获一丢丢。
现在就来设计一个超宽带多节阶梯阻抗变换器,要求带内纹波符合切比雪夫分布。
其实,此文已经是省去了大量中间公式推导,只剩下精炼内容了。
阶梯阻抗变换器指标需求
假设现在有一项目需求分析结果是:做一个微带线超宽带阶梯阻抗变换器,指标如下:
  • 50欧变换到100欧;
  • 回波损耗22dB;
  • 功率容量:2W;
  • 频率范围2~18GHz;
  • 插损能做多少就多少,用30mil板厚的Rogers材料做就行。

切比雪夫多项式的性质
用Tn(x)表示切比雪夫的n次多项式,一般可表示为:
可写出前几项切比雪夫多项式:
T0(x)= 1
T1(x)= x
T2(x)= 2x2-1
T3(x)= 4x3-3x
T4(x)= 8x4-8x2+1
T5(x)= 16x5-10x3+5
图像如下:

上图来自于网上,特点如下:
  • 在[-1,1]区间中,Tn(x)在+1与-1之间振荡,有n个零点,n-1个极点,且相间分布,这是等纹波特征,这个区域描绘出匹配变换器的通带内幅频特征。
  • 在[-1,1]区间外,Tn(x)的绝对值大于1,且随x和n的值单调上升或下降,这个区域描绘出阻抗变换器通带之外的幅频特征。
  • 在[-1,1]的两端点上,Tn(1)=1,Tn(-1)=(-1)n

符合切比雪夫分布的多节阻抗变换器的设计
根据小反射理论,可推导出多节阻抗变换器的总反射系数:
公式很长,但解读不复杂:
  • N表示阻抗变换器的节数;
  • θ表示每节的电长度,如果是中心频率f0 = ( fh + fl )/2,那自然是λ/4;
  • e-jNθ表示N节的阻抗变换器随频率而变化的相位,表示矢量的角度;
  • Γ0、Γ1……按顺序表示的各不连续面的反射系数;
  • 整个公式就是各不连续面反射系数的矢量和,得到总的反射系数Γ(θ),如下图所示:

上述公式源于以下初始条件:
  • 包含源阻抗Zc和负载阻抗ZL在内,阻抗变换器的各节阻抗是按排列顺序单调变化,所以反射系数全部大于零,或者全部小于零。如上图所示;
  • 相邻节的阻抗变化较小,突变较小,也就是阻抗连续性较好,两段阻抗相接处的反射系数较小,意味着反射信号只计算一次反射成份;
  • 阻抗变换器的反射系数镜像对称分布,但并不意味着阻抗也呈镜像对称分布;

要让上述的总反射系数Γ(θ)符合下面这个切比雪夫公式:
这个切比雪夫公式也是特别选定的,过程如下:
  • A就是反射系数的最大值Γm(带内纹波极点);
  • θm与切比雪夫多项式的x=1对应,也就是通带的低频点;
  • π – θm与切比雪夫多项式x = -1对应,也就是通带的高频点;
  • 于是,可以用x = cosθ/cosθm代入到切比雪夫多项式:

上面的④式在带内取值范围也是x = [1,1],将④式乘以反射系数矢量,应该得到第③式,然后只需要展开第③式,再比较该恒等式两边相同的nθ余弦函数的系数,就可得到各个不连续面的反射系数Γn。
再用特征阻抗表达式:
就可以算出各段特征阻抗值。
多节λ/4超宽带阶梯阻抗变换器的工程设计步骤
第一步,根据下式算出相对带宽w:
W= 2*(18-2)/(18+2) = 1.6
接着算出θm和secθm:
θm = 0.31416
secθm = 1/cosθm = 1.05145
第二步:算出变换器的节数N。指标给出的回波损耗为22dB,我们给出较多余量,例如26dB,电压反射系数0.05,对应带内的切比雪夫纹波0.05。
θ = 0,代入到第③式,意思是计算直流的反射系数(方便计算),也要小于切比雪夫纹波:
令Γm是在通带内可容忍的最大反射系数,所以Γm = 0.05 = abs(A),得到如下公式:
由于前面算的secθm = 1.05145 > 1,所以选用公式①的下面一行。得到:
可以由上式算出阻抗变换器的节数N,两边同时取arcch函数:
对,就是根据上面的公式⑾,算出有多少节阻抗。算出来N ≈ 8.225。就用8节吧。
第三步:使公式②=③,将算出来的N = 8,和secθm = 1.05145代入到公式②=③,就可得到各种cosnθ的系数也一个个对应相等,于是就能算出各阻抗不连续面的Γ0、Γ1、Γ2、Γ3。其余阻抗不连续面的反射系数镜像对称分布。
第四步,根据公式⑤算各节阻抗。
第五步,ADS中搭电路图,仿真或优化。
第六步,HFSS中仿真,微调或优化。
第七步,PCB投板,测试。

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后续会继续沿第三步走下去。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