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24):
    钽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钽电容全称是钽电解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由于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需要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

网友:
    电解电容是最常见的电容,它的容量比较大,而且有极性,一般应用在低频滤波和信号耦合、输入输出。电解电容不适宜用在温度变化较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