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丝印问题!!求教!!!

楼主(2022-04-24):
    在添加丝印时直接采用复制丝印,eg: 复制C105 ;  如何复制出C105,而不是C* , 这两种复制方式在哪 设置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添加丝印,不要复制丝印

网友:
    添加字符吧,在Board Geometry里。

网友:
    丝印位号这种是原理图里添加的  所以一个板上没有两个同名器件     如需要添加   用添加丝印位号的方式添加(add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