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的一维方向图能不能画成曲线

楼主(2022-04-24):
使用cst仿真完一个模型以后,观察它的一维远场方向图,这个曲线本来是实线,在cst里能不能改成虚线呢?就是说在cst软件里远场一维方向图的表示线能不能是虚线?怎样设置?

网友:
用第三方绘图软件就可以处理了cst里好像只有颜色区别,要想做个比较完美点的,恐怕第三方软件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