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容容量怎样选择?

楼主(2022-04-24):
    开关电源输出电容容量怎样选择?* Z- T& g" i; Y& Z

网友:
    开关电源中电容快速选型方法如下:开关电容的电压要大于工作电压50%以上;开关电容的容量根据电源输出打电流大小,选择相应容量的电容,开关电源因波形更尖锐,对电容的容量要求更高些

网友:
    理论上说电源开关用电容越大越好;开关电容的选取原则是:C≥2.5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