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MOS管和低压MOS管各用在哪些方面?

楼主(2022-04-24):
高压MOS管和低压MOS管各用在哪些方面,高低压是以400V为分界线吗?

网友:
一般是以200V 为分界点。低压MOS 一般用于消费类电子,以单节4.2V电池的保护板会用到低压线路,现在汽车充电线路板上面也会用到40-120V的MOS,封装一般已贴片为主,用量蛮大。
高压MOS 一般以500V 600V 650V(这个电压值的比较常规)700V 800V ,现在超结MOS也称COOLMOS的1000V 1200V 1600V,也已经常规化。

网友:
应该是的吧,400V是220V整流之後大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