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2-04-24):
一个升压器电容损坏,于是两个一起换了。但换后,却发现两个电容上的电压不相等,然后我找来一块开关电源板,测量300V上的两个串联的电解电容的电压,都是相等的。问题出在那里呢,百思不午其解,找来两个150K1W的电阻做均压电阻,效果没达到,只是分了20V的电压。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了。谢谢

网友:
你这两个电容的电压,是什么仪器测的?万用表?示波器?

网友:
一个升压器电容损坏,于是两个一起换了。但换后,却发现两个电容上的电压不相等,然后:
坏了的那个升压器恢复正常没有?
如果任然不正常,
        如果你喜欢找东西对比,就再找一个正常的升压器(而不是别的电源),对比各部波形(不仅仅是电容电压)
        如果你喜欢按电路分析,电路要画正确才行(你那个图可能画错了)
如果已经恢复正常,就不用追究电容电压是否相等了。

网友:
可能:
1、电容差异太大;
2、电阻均压需要时间,过段时间再测;
3、电容正负间距不足或PCB性能不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