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56/TP4056锂电池充电保护芯片

楼主(2022-04-24):
DP4056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底部带有散热片的SOP8/MSOP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DP4056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DP4056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1/10时,DP4056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USB电源)被拿掉时,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2uA以下。 在有电源时也可置于停机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55uA。 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池温度检测、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 结束的LED 状态引脚。

    最大额定值
    ⊙ 输入电源电压(Vcc):-0.3V~9.6V
    ⊙ PROG:-0.3V~Vcc+0.3V
    ⊙ BAT:-0.3V~7V
⊙ CHRG:-0.3V~10V
⊙ STDBY:-0.3V~10V
    ⊙ TEMP:-0.3V~10V
⊙ CE:-0.3V~10V
⊙ BAT短路持续时间:连续
    ⊙ BAT引脚电流:1200mA
    ⊙ PROG引脚电流:1200uA
    ⊙ 最大结温:145℃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 引脚温度(焊接时间10秒):260℃

    DP4056芯片特性
    替代LTC4056
    替代TP4056
⊙ 高达1000mA的充电电流
⊙ 无需MOSFET、检测电阻或隔离二极管
    ⊙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SOP封装的完整
线性充电器
    ⊙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
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
功能
⊙ 稳定的 1A 恒流充电,大幅减少 5000mAh 锂
电池充电时间
    ⊙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 自动再充电
⊙ 充电状态双输出、无电池和故障状态显示
⊙ C/10充电终止
    ⊙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55uA
⊙ 2.9V涓流充电
    ⊙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 采用8引脚ESOP/MSOP封装
应用领域
    ⊙ 手机
⊙ MP3、MP4播放器
⊙ 数码相机
⊙ 电子词典
    ⊙ GPS
    ⊙ 便携式设备、各种充电器

网友:
    国产芯片现在发展的也很好,大多产品都在用国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