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读出CST仿真中的天线的增益

楼主(2022-04-24):
如何读出CST仿真中的天线的增益5 z$ G* M6 b5 U. U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对你的意思。如果只是看下各个方向的增益的话,首先在仿真之前选好你想要看增益的频点(field monitor里面设好),仿真后在farfield的结果里就可以看了,在结果图里右击选取plot property

网友:
    在结果图里右击选取plot property,确定下自己需要的设置,把farfield图上的数值设成增益就可以直接从图中读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