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电路板贴片需要注意什么?贴很多个电子元件合理吗?不合理的话应该怎么办?需要怎么改?

楼主(2022-04-24):
最近搞了几个FPC软板电路板,20多种电子元件,发现焊接时,翘起,导致焊接不良,这个怎么样避免?

网友:
FPC贴片在焊接喇叭和电池时需注意焊点锡不能过多,不能造成周边元件的短路或脱落。2 M; a+ o2 T7 c-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