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一个项目用到了数码管、三脚电感、三脚电容

楼主(2022-04-24):
前辈一个项目用到了数码管、三脚电感、三脚电容

1.数码管共阳用的多还是共阴用的多?

2.三脚电感和两脚电感的区别

3.三脚电容和两脚电容的区别

网友:
1.外观不同,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区别,三脚电感拥有三个引脚(端),而常规电感只有两个引脚(端)。
2.生产工艺不同,常规电感都是使用1组绕线生产,而三脚电感则是使用2组绕线生产而成,同时两组绕线绕制的圈数也各不相同。
3.运用环境和起到的作用,常规电感使用在DC-DC转换电路,用作滤波、扼流、震荡作用。而三脚电感则常常运用在升压电路之中,在很多时候,可以将其当做一个小型的变压器使用。三脚电感通常会用在蜂鸣器或者警报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