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加这种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2-04-24):
现在用的一个SOC,CVBS IN需要加图中的电路,想知道参数怎么设计的

网友A:
这个是自钳位式直流恢复电路。CVBS传输中经过隔直电容后丢失了直流信息,在进入D/A之前必须加以恢复。Q4900在行\场同步脉冲期间导通对C4905充电、其它时候截止,这样C4905-2端的CVBS信号的同步脉冲顶总是处于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平、且与图像内容无关,于是CVBS中各种信号间的直流关系得以恢复,SOC的D/A看到的CVBS就有一个适当和稳定的黑电平和同步电平。
同步头的钳位电平由R4911、R4912分压值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钳位式直流恢复电路。CVBS传输中经过隔直电容后丢失了直流信息,在进入D/A之前必须加以恢复。Q4900 ...

好的,谢谢大佬,就是如果CVBS不加这个电路,直接输入,给加这个电路直接输入,有啥区别吗?还有2.2uf电容,以及28R这种,怎么来,这种需要实际来调整吗?还是计算就能得到;

网友:
不知道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就是如果CVBS不加这个电路,直接输入,给加这个电路直接输入,有啥区别吗?还有2.2uf电 ...

不加这个电路,就得指望SOC 的DAC接口自带同步钳位,或者有在数字域正确恢复视频信号中各成分直流关系的能力。2.2uF要跟后面跟的电阻形成足够长时间常数,保证一行周期内电容上的偏置电压几乎没有改变。模拟电路别指望在论坛里学。看回教科书才能真的学到。这里最多给你指点个大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钳位式直流恢复电路。CVBS传输中经过隔直电容后丢失了直流信息,在进入D/A之前必须加以恢复。Q4900 ...

是不是能够直接理解为RC高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这个电路,就得指望SOC 的DAC接口自带同步钳位,或者有在数字域正确恢复视频信号中各成分直流关系的 ...

搭了这个电路测试,发现用了这个电路的图像确实比直接接SOC图像要好,直接接的图像经过AD转换后有点失真,但我对比两种情况的波形,发现加了这个电路的波形,白电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同步电平往上抬了几百mv,感觉波形同步电平,白电平压差,有点不符合PAL模拟视频标准,但效果确实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能够直接理解为RC高通滤波器

    理解为高通恐怕不妥,因脱离了钳位这个核心功能。而那个电容的核心作用是钳位电平保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搭了这个电路测试,发现用了这个电路的图像确实比直接接SOC图像要好,直接接的图像经过AD转 ...

示波器有没有电视/视频触发方式?用电视触发方式很容易同步看清整个行周期波形。不要用面板上的Autoset。
    标准PAL彩条应大致波形如下图,注意各部位比例关系。

    确认下SOC数据手册中ADC的绝对输入电压范围,对照ADC端口的CVBS波形(示波器直流耦合),确认标准彩条波形整个周期都不超出ADC输入范围,必要时调整同步钳位电压、调整前级增益使CVBS幅度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有没有电视/视频触发方式?用电视触发方式很容易同步看清整个行周期波形。不要用面板上的Autoset。 ...

    好的,谢谢,有时间试试,看看波形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有没有电视/视频触发方式?用电视触发方式很容易同步看清整个行周期波形。不要用面板上的Autoset。 ...

    不同制式的信号是不是波形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钳位式直流恢复电路。CVBS传输中经过隔直电容后丢失了直流信息,在进入D/A之前必须加以恢复。Q4900 ...

    这个电路我还是没有看懂,理论没学好,谁给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