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8000 有没有原理图View 安装版本?

楼主(2022-04-24):
请教各位大神,CR8000 PCB  view 版本可以用,请问有没有原理图View 版本,或是原理图版本不用Zuken 软件是否可以打开,或是转换其它工具,例如allegro的orca、pads

网友(2022-09-19):
    原理图用pdf看,pcb到图研官网,注册一下账号就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