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与PDF问题

楼主(2022-04-24):
    请问各位   xpedition怎么与PDF原理图交互布局

网友:
    打开目标文件点击“文件”点击“打印”选择“打印机名称”为“AdobePDF”点击右侧的“属性”将“Adobe PDF设置”中的“默认设置”选择“最小文件大小”点击“确定”再点击“确定”并另存到自己的理想位置

网友:
    还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