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xplorer打不开

楼主(2022-04-24):
    阿里狗破解大师新装的allegro17.2.打开sigxplorer提示如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刚一打开就会报这个错误么

网友B:
    1、把保存在当前目录下的.sav文件更名为.brd,重新打开,用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
2、Cadence已全面转向Sigrity,推荐用Sigrity去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刚一打开就会报这个错误么

是啊,一打开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保存在当前目录下的.sav文件更名为.brd,重新打开,用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
2、Cadence已全面转向S ...

没法打开,刚装的 想用这个提取拓扑

楼主:
    OK 已解决 找了别人能打开的SPB_data文件夹, 复制了几个sigX的文件到SPB_data中就可以了

网友(2023-09-01):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