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之间的爬电距离

楼主(2022-04-25):
如果两条相近走线压差在200V,那么走线间距应该控制在多少呢?
问过有此方面经验的人,答复在常规2mm,最低1.5mm。
但是现在连接器只有0.5mm pitch,连接器焊盘间距只有0.25,走线引出端只能做到0.35mm,请问可行吗,能耐200V压差吗

网友:
    比较危险,器件选型没做好

网友:
    这估计不行

网友:
    实测直流够,交流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