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可以使用LINUX系统吗?

楼主(2022-04-25):
ARM处理器可以使用linux系统吗?可以使用linux开发吗?

网友: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ARM7及其以上的都可以跑Linux,ARM7以下的版本现在基本不用,或者停产。
不带内存管理单元(MMU)的用uClinux,带内存管理的别说跑Linux,跑windows ce都行。

网友:
ARM处理器做嵌入式系统时会用到一些操作系统,而在ARM上跑LINUX的更常见

网友:
arm主要就是用嵌入式的linux系统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