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钽电容正负极?

楼主(2022-04-25):
    如何识别钽电容正负极?

网友:
    钽电容有一端是标有一横线,是贴片钽电容的正极,另外一端是负极。引线钽电容腿长的一端是正极,腿短一端是负极。

网友:
    对于一些不了解的钽电容来说,必须要由外包装来识别

网友:
    一般不能轻易的判断出贴片钽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