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显影溶液的添加控制

楼主(2022-04-25):
    FPC显影溶液的添加控制

    显影液的干膜负载量与显影液的pH值呈线性关系,故只要控制显影液的pH值就可以得到一致的显影速度。这个值一般控制在10.3-10.4之间,测试方法可以使用pH仪。可以将pH仪的探头放在显影液中但要注意探头的维护,由于长时间浸在溶液中会有干膜残渣沉积在探头表面阻碍正常测量,因此要时常清洗和校正。检测周期可为每30分钟或60分钟一次并做好记录,建议使用SPC控制图进行控制。

    添加的溶液原则上要与初配的槽液有同样的浓度,如此常会遇到需要较大的空间来储存大量的溶液。较理想的设计仍是配制高浓度的药液,例如10%的溶液,在加入槽内前用D.I.水稀释到需要的浓度后再加到槽内。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