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查找表LUT里的迷惑

楼主(2022-04-25):
为什么A=1,B=1,C=0,D=0就通过LUT?
是怎么看的?谢谢了。

网友:
LUT实际就是一个地址解码器,输入对应着相对应的地址,比如输入DCBA=1111,那么解码输出就是1,也就是X输出函数的最后一项。那么就用一个RAM就解决了所有实际逻辑电路,大大节省了使用Transistor的数目。

网友:
    LUT中存放的是逻辑表达式X的真值表,图中编程级从左至右存放的是DCBA=0000~1111这16种输入时的X输出值。
你可以先写出X表达式的真值表,输入是DCBA,输出是X,就可以看出LUT中的存放规律了。

网友:
    ABCD控制MUX的输出,你仔细看选择器上的两个输入端口上有0 1的标志,代表选择信号是1时,输出1下面的信号,0也同样如此。这样你顺着路径看,就知道符合这个公式了。把具体值代入,就得到了红色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