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布线问题?

楼主(2022-04-25):
cadence布线时,有些管脚连线处会有一个红色的 三角形框,里面有字幕P L或 V L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原理图定义了管脚功能或者是DRC标记,最好是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说明有DRC错误,PL说明焊盘跟线距离太近了,VL是VIA与线距离太近,移开后就会消失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三楼正解三楼正解三楼正解三楼正解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