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导通电阻问题

楼主(2022-04-25):
我在网上一些帖子上面看到,mos管导通后如果工作在现行放大区的话就有可能烧坏管子,这是因为线性区的ID电流较大,同时RDS也较大,功耗较高所致。但我看了 一下MOS的应用手册,上面提到的导通后RDS都是mΩ级别的,这个也算是电阻大嘛?这不是与上面的介绍想矛盾吗?另外,MOS的功耗究竟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如果漏源电阻真的达到毫欧姆数量级,就已经进入开关方式的导通状态了,已经不是线性放大状态了。

网友:
应用手册中的RDS是指饱和后的电阻,不是线性区的。

网友:
MOS管手册上都有一个Vgs/Id的图,上面确定Vds=一个值,例如30V, 根据曲线你可以算出不同的Vgs下不同的电阻;
手册上的几毫欧的电阻都是在Vgs>10V以上测量的,例如3315在Vgs=4v 是电阻是25欧,Vgs=10v 是电阻是0.082欧。

网友:
因为功耗 P=UI,   饱和:U=0  所以P=0 (理想)    截止:I=0, 所以P=0.线性:UI都比较大时,P会很大, mos管就会烧掉。

网友:
导通后就是饱和区,不是放大区。放大区有近似横流特性,而饱和区基本上是很小的电阻的特性。饱和后,功率=电流的平方×导通电阻,PWM频率与饱和与否无关,除非频率非常高,Vgs来不及让开关干脆。但另一方面,驱动有电容隔直的话,那有可能频率太低时驱动不利,后期退出饱和,可以造成频率低反而发热的情况。

网友:
MOS管门极输入阻抗很高,但是驱动电路要有足够的输出功率,输出阻抗要小,主要是结电容大,频率越高,驱动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