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上的元件都被rename了,pcb上有什么方式可以同步

楼主(2022-04-25):
    原理图上的元件都被rename了,pcb上有什么方式可以同步
    pcb上的rename操作,会产生log文件,可以转换后回注到dsn中
    dsn中是否有这种文件,可以回注到pcb中?

    如果没有
    是否可以同过skill 的方式,replace被rename过的元件
    比如某些 Pin To Pin 的Net(信号只有两个Pin 相连),这些元件就可以直接根据clineseg去replace替换(目前只能同过人工的方式,费时费力)

网友A:
    cadence 是可以直接导入的,需要把原理图和PCB放在一个目录下,先导一次,然后rename再导PCB,好像器件位置是不会变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是可以直接导入的,需要把原理图和PCB放在一个目录下,先导一次,然后rename再导PCB,好像器件位置 ...

    也就是,原理图rename的过程中,pcb也需要放在一起的吗?
    目前原理图的rename是别人做的
    而pcb在我这里
    这就很头疼了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