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电路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2022-04-25):
    电容在电路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
    电容的作用滤波具体用在滤波中,大容量电容滤低频,小容量电容滤去高频。

网友:
    电容是电容元件(电容器)的简称,以储存电荷为其特征,因此具有储存电场能量的功能。常见的电容类型有电解电容、陶瓷电容、钽电容等。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电容可以在接电时候充电 当断开时候能放出电能~

网友:
    由于电容的两端电压不会突变,形象的说电容像个水塘,因为水塘里的水不会因几滴水的加入或蒸发而引起水量的变化。 它把电压的变化转作为电流的变化,从而缓冲了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