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开关的困惑

楼主(2022-04-25):
    最近在学习cadence,自己制作6X6的表贴的开关的封装,很多的资料里面焊盘放置好之后都超过了6X6的尺寸,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
    意思是不是推荐焊盘超出器件本体投影区域?个人理解,  从焊盘来说,按键的管脚一般是翼型的,需要侧面爬锡,焊盘会比实物外扩0.3mm左右。从器件类型来说,按键属于经常受力的器件,焊盘一般会稍微大一点,增加焊盘的附着力,避免受力焊盘脱落等风险。

楼主:
    谢谢,就是CAD尺寸图明显比本体要外扩0.3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