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走线问题

楼主(2022-04-25):
1.27mmBGA,大约用多少mil线宽合适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个规则的。

网友A:
    按照1/3的线宽进行吧,具体看焊盘之间的间距大小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1/3的线宽进行吧,具体看焊盘之间的间距大小再微调

我在立创商城上考下来的焊盘间距就在1.27mm,试了一下6mil差不多可以走出来

网友:
    6-10mil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