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仿真中元件管脚的小杠是什么意思,如果颠倒会影响仿真结果吗?

楼主(2022-04-25):
    ADS仿真中元件管脚的小杠是什么意思,如果颠倒会影响仿真结果吗?/ \# }* A3 u' F

网友:
    代表输入端口

网友:
    这个小杠代表输入端口,如果是类似滤波器这样的对称原件,颠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功放之类的,嘿嘿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