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如何选型?

楼主(2022-04-25):
请问双电源如何选型?都有些什么参数?

网友:
    设计选型时,应根据允许供电中断时间及负载特性选定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总动作时间。

网友:
    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在切换备用电源时是有延时的,这个延时主要作用在由主电源向备用电源转换上。而有些用电设备对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的转换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因此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选型时一定要看好用电设备的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