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丝印和2D线都是在自动top,需要改成丝印层吗?

楼主(2022-04-25):
pads9.3 丝印和2D线都是在自动top,需要改成丝印层吗?

网友:
丝印一般都要放在丝印层的吧,不然输出gerber资料时没有丝印信息,板厂是不会给你印白字油的,个人见解。

网友:
丝印字符一定要放在丝印层的

网友:
丝印不一定非要放丝印层,生成gerber的时候层选项选对就行了,不过建议统一放在丝印层。线路层发现丝印肯定是有问题,建议打开丝印特性将其转到丝印层,或者生成gerber线路层时把字符,标号都取消掉。

网友:
不一定要在丝印层,在TOP也可以 ,出GB时把TOP中的2D线与文本加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