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ADS参数提取的问题

楼主(2022-04-25):
如图, 怎样设置参数端口才能得到term3和term4的y特性参数数据,现在不管写portZ几显示的都是term1和term2 的数据。

网友:
X参数由安捷伦的非线性网络分析仪测得,然后ADS可以导入并进行仿真。你是否要用ADS虚拟产生X参数。 可以用ADS模拟产生,需要先建立一个放大器的器件模型,然后使用X source和X load分别接输入输出,再进行X parameter仿真,并在输入输出端接X File component。

网友:
    有提取好的电路S参数,直接导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