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天线必须在设计、生产和检验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4-25):
FPC天线必须在设计、生产和检验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不同的被粘贴物表面对粘贴影响很大,粗燥的被粘贴物表面就需要粘度较强的粘胶剂,不然天线容易翘起即粘性不如人意。

网友:
如果天线设计具有一定弧度则必须具有很强的粘合力。

网友:
FPC基材的柔性对于不干胶的粘合非常重要,特别是天线弧度较大时则必须有很好的柔性,否则,这款天线在短期内就会发生性能变化。

网友:
无论设计还是生产操作必须保证FPC准确定位在手机外壳上,否则天线性能将有可能发生严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