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选取

楼主(2022-04-25):
前辈们,电路中的电容的如何计算容值并且选取的,请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要区别所用电路场合。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用在什么电路中。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就好像问每个人每天该吃多少饭一样,必须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