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如图,TVS管为啥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22-04-25):
我遇到一个问题,电路差不多这样吧,芯片用的赛普拉斯的,电源为5V,线路上用了一个TVS管规格为:5V,50A,0.4A,400W,NXP的,为什么芯片坏了TVS确一点事儿都没有呢?

网友:
    还和PCB布局有关,同时要确定是从电源口打坏的?从其它IO也可以打坏

网友:
    TVS是能量器件,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太笼统了:1、你使用的时TVS还是ESD,二者是有区别的,从你给的规格参数看是ESD吧?2、芯片损坏的场景是什么?导致芯片损坏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静电、浪涌、过压、过流等等。另外还可以研发场景损坏、生产场景损坏、客户场景损坏等等,不同的场景面对的风险也不一样;3、最后就是设计问题,你最好把电源到MCU的相关具体电路给出来,否则也不好具体判断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