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和DAC

楼主(2022-04-25):
    模数转换ADC四个基本部分
    • 采样:定时对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进行测量得到的瞬时值
    • 保持:采样结束后将得到信号保持一段时间,使ADC有充分时间进行ADC转换。一般采样脉冲频率越高、采样越密,采样值就越多,采样保持电路的输出信号就越接近输入信号的波形。对采样频率要求(满足采样定理):采样频率Fs >= 2*输入模拟信号频谱中最高频率Fmax
    • 量化:将采样电压转换为某个最小单位电压的整数倍
    • 编码:用二进制代码表示量化后的量化电平
    量化级越细,量化误差就越小,所用二进制代码的位数就越多,电路也越复杂
    分类
    常见的ADC主要分成三种:
    • 积分型:将输入电压转换成脉冲宽度信号或脉冲频率,使用定时器/计数器获取数字值

      • 优点:电路简单、分辨率高
      • 缺点:转换精度依赖于积分时间,转换速率较低

    • 逐次比较型:由一个比较器和DAC转换器通过逐次比较逻辑构成,从最高位开始顺序地对每一位将输入电压与内置DAC转换器的输出进行比较,经过n次比较来输出数字值
      这个类型的ADC可以看作使用快速逼近-快速排序的方法来让DAC输出值靠近模拟值来实现ADC

      • 优点:速度高,功耗低,在低分辨率(12位)式具有性价比优势
      • 缺点:转换速率一般,电路规模中等
    • Σ-Δ调制型:使用积分器、比较器、1位DAC转换器和数字滤波器等构成,将输入电压转换成脉冲宽度信号,使用数字滤波器处理后得到数字值

      • 优点:可以容易地做到高分辨率测量
      • 缺点:转换速率低、电路规模大
    主要参数
    • 分辨率:输出数字量变化一个相邻数值所需输入模拟电压的变化量,一般用二进制的位数表示,分辨率为n表示是满刻度Fs的2的n次方分之一
    • 量化误差:ADC的有限位数对模拟量进行量化而引起的误差。要准确表示模拟量,ADC的位数需要很大甚至无穷大,所以ADC器件都有量化误差。一个分辨率有限的ADC的阶梯状转换特性曲线与具有无限分辨率的ADC转化特性曲线之间的最大偏差就是量化误差
    • 转换速率:每秒进行转换的次数
    • 转换量程:ADC所能测量的最大电压,一般等于参考电压,超过此电压有可能损毁ADC。当信号较小时可以考虑降低参考电压来提高分辨率,改变参考电压后,对应的转换值也会改变,计算实际电压时需要将参考电压考虑进去,所以说一般参考电压都要做到很稳定且不带有高次谐波
    • 偏移误差:ADC输入信号为0时,但ADC转换输出信号不为0的值
    • 满刻度误差:ADC满刻度输出时对应的输入信号与理想输入信号值之差
    • 线性度:实际ADC的转移函数和理想直线的最大偏移

    数模转换DAC基本结构
    数字寄存器:寄存输入的数字量和控制信号
    模拟开关和转换网络:转换网络一般由一列电阻构成,模拟开关和对应的电阻按位加权
    参考电压源:用于确定转换系数
    求和放大器:对来自转换网络的模拟量进行相加
    DAC的操作过程类似积分
    分类
    • 电压输出型:从电阻网络直接输出电压,通常会在输出端加放大器来降低输出阻抗。
    • 在输出端不加放大器的电压输出型:减少了输出端部分的延迟,常用于高速场合
    • 电流输出型:一般很少直接利用电流输出,大多数会外接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得到电压输出。根据如何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又分成两类:

      • 在输出引脚上接负载电阻
        • 缺点:输出阻抗高、必须在规定的输出电流范围内使用,否则可能损坏DAC

      • 外接运算放大器
        • 缺点:加入了外接运放和导线的延迟,响应变慢

      电流输出型很少用,一般使用电压输出型
    主要参数
    • 分辨率:最小输出电压(也就是输入数字量为1时的电压)与最大输出电压(也就是输入数字量为最大(每一位都是1)时的电压)之比。一般通过输入数字量的位数来表示
    • 转换量程:DAC能输出的最大电压,一般的关于参考电压或其倍数
    • 建立时间:从输入数字量到输出模拟量之间的延时时间
    • 转换精度:与ADC的转换精度类似

网友:
    ADC用的计较多,采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