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获取shape的面积

楼主(2022-04-25):
         cadence官方论坛上有关于获取shape面积的方法,就是用axlPloyFormDB从现在的shape创建一个polygon,再利用polygon的area属性,获取面积。如果获取的是pcb上所有器件的面积,简单理解就需要把器件框都重新画一遍,计算完面积后新画的polygon没想到应该怎么删除。
    除了这个方法,各位是否有其它办法。或者删除新画的polygon的思路?
    create a polygon object from the desired shape object then grab the area property of the poly object

    shape_poly = car( axlPolyFromDB( your_shape_dbid))
    shape_area = shape_poly->area

网友A:
    poly是虚拟的,不需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是虚拟的,不需要删除。

    用了这个方法,确认没有看到多余的shap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