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假八层问题~~

楼主(2022-04-25):
    请教下在假八层层叠中,L3,L4 计算阻抗算内层带状线还是算内层微带线????

网友A:
    其实不推荐使用什么假八层,所谓的假八层就是把中间的一个芯板的两面的铜先腐蚀掉,变成一个厚的pp片,以达到所谓的满足厚度的情况下减少层数的目的。但实际上成本跟真的8层板比较并没有明显优势。L3和L4层还是属于内层,在计算阻抗时还是以带状线计算,只不过离得远的那个参考平面对阻抗的影响非常小,在阻抗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低速板设计中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推荐使用什么假八层,所谓的假八层就是把中间的一个芯板的两面的铜先腐蚀掉,变成一个厚的pp片,以达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B:
    现在好多厂家可以叠四五张PP量产的,价格会比假八层的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厂家可以叠四五张PP量产的,价格会比假八层的便宜一些

是的,现在4张PP叠起来的做法确实比较常见了,而且可靠性也没啥问题,5张PP叠一起的情况我还没遇到过,下次板厂过来沟通时再和板厂聊下这个问题,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