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作电源开关,开通瞬间前级电源电压跌落。

楼主(2022-04-26):
    现象描述:
    1.MOS管打开时,会使前级电源VCC电压跌落。VCC_3G并联一个1000uf电容,初步判断是mos管开启瞬间充电电流引起,减小容值有比较小的改善,直接去掉后电压才不会跌落,但是这个储能电容又不能去掉,请问有无改进办法?
    2.图1和图2   G级电阻位置不同对电路有没有影响,或者说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12的规定发给发广告

网友:
    这上个图画的还有得进步啊

网友:
    1000uF与MOS管之间串联电阻或者在电容上面串联电阻,视需求选择。
    进一步可在MOS管S丶G间并联电容,形成缓慢启动,让输出大电容慢慢充电。

网友:
    前级电源VCC除了R1支路和Q1支路外还有没有其他负载?如果有,你要把对电压敏感的器件放在同一路,在这路上加串一个二极管,并一个大电容。如没有其他负载,你只要在R1上面加个二极管并一个大电容。电容大小要根据需要来定。

网友:
    控制MOS管电流就可以

网友:
可以在MOS管栅极增加对地电容,减缓MOS管的导通速度

网友:
    用后一种, 把R4加大些, 减慢MOS导通速度

网友:
    PMOS缓启动电路,SG电极之间加电阻电容,根据实际的测试情况调整C1\R2的值,上电瞬间冲击电流过大,就加大C1/R2的值

网友:
    VCC_3G 如果指的是射頻 3G 模組的電源,這東西是吃電怪獸。

    以前我們在養雞場,至少都得放上 100uF x 3 來解決給電瞬間掉電問題。

网友:
    方法很简单:1、在开关的MOS管上做“缓启动”控制,一般就是“限制栅极电流+并联加大Vgs电容”即可,具体参数以实际调试为准;2、改用“负载开关”替换掉MOS,负载开关选那种“上电延时/斜率”可调,且支持“快速放电”的即可;

网友:
    把大电容挪到VCC端

网友:
    不过我还是怀疑你整个电路电源部分的设计有问题,就算VCC_3G电压与的负载功耗或瞬时脉冲电流很大。也不一定需要1000uF电容。这里有如下几个建议:
    1、对于大功率或大脉冲电流负载,可以单独使用DCDC供电。DCDC选择开关频率高的,利用DCDC的快速响应能力来缓解瞬时电流脉冲变化;
    2、电源芯片本身也可以做缓启动控制,通过控制电源芯片的“EN管脚”,使用“限流+并电容”的方式即可;
3、如果无法独立电源,可以考虑把1000uF的电容至少一半放于VCC电压域。你放置如此大容值的电容,肯定是为了稳定电源,而不是滤波的作用了。那么电容放在开关MOS的前级或者后级其实没有本质区域,将部分挪到开关MOS的前级,也可以有效降低后级负载的上电脉冲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