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过热时候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2-04-26):
    电源适配器过热时候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不管使用哪种电子设备,长期使用都会提高温度。温度过高,难免会影响设备的功能。电源适配器也是如此。温度过高会影响其内部组件的功能。导致不稳定。因此,普通电源适配器具有过热保护功能。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主要热源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高频开关变压器、功率MOS晶体管和滤波电解电容器。功率MOS晶体管、高频变压器和整流肖特基二极管的温度上升更加突出。为了防止电源模块因过热而损坏,电源适配器的设计不仅需要使用具有良好高温特性的电子元件,还需要合理的设计和先进的印刷PCB板、散热器和高质量的印刷电路板。

网友:
    电源适配器发热是正常的。从电源适配器到电源的转换效率只能达到约75-85。在电压转换期间,除了一小部分波形损耗外,还有一部分能源损耗。大部分以热的形式散发。电源适配器的功率越大,损失的能量越多,电源产生的热量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