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4-26):
    三极管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在输出端有耦合电容,它的输出电压(流)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耦合电容的作用是将交流信号从前一级传到下一级。为了不使后一级的工作点不受前一级的影响,就必须在直流方面把前一级和后一级分开。同时,又能使交流信号顺利的从前一级传给后一级,电容能传递交流信号和隔断直流,使前后级的工作点互不牵连。

网友:
    三极管输出的既有交流也有直流,交流的是信号,直流是工作电流。耦合电容的作用就是隔断直流而只输出交流信号。

网友:
    耦合电容的作用是:
  是将交流信号从前一级传到下一级。耦合的方法还有直接耦合和变压器耦合的方法。直接耦合效率最高,信号又不失真,但是,前后两级工作点的调整比较复杂,相互牵连。为了使后一级的工作点不受前一级的影响,就需要在直流方面把前一级和后一级分开,同时,又能使交流信号从前一级顺利的传递到后一级,同时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就是采用电容传输或者变压器传输来实现。他们都能传递交流信号和隔断直流,使前后级的工作点互不牵连。但不同的是,用电容传输时,信号的相位要延迟一些,用变压器传输时,信号的高频成分要损失一些。
  一般情况下,小信号传输时,常用电容作为耦合元件,大信号或者强信号传输时,常用变压器作为耦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