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如何实现供电?

楼主(2022-04-26):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如何实现供电?

网友:
    用一个有5V输出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供电了

网友:
    电脑的USB口也可以供电的,USB口可以输出500毫安的电流,最小系统足够了。

网友:
    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也可以用电脑的USB口供电,当然最好用开关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