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lood和Hatch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4-26):
请问Flood和Hatch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Flood 重新灌銅     Hatch 只填滿灌銅線區域,無重新灌銅

网友:
Flooding会重新计算灌注区域并重新计算当前填灌区域的外形线内障碍的所有间距,和一些注意的间距规则。

网友:
当你对灌铜多边形的修改会引起规则冲突时,或当你修改了间距规则时,请使用flood。

网友:
flood :重新再一次重铺铜   hatch:让铺过铜的板子显示铜皮,我是这么理解的,建议都选flood,这样不会出错。

网友:
我用altium导入到PADS后看不到敷铜,然后填充(hatch)了就显示出来了,但是本来用敷铜连接起来的网络仍然有细线连接在一起,可是我用flood命令重新灌注后,仍然存在这个细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