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 输出S参数到ADS,结果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26):
如下图所示,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不能将hfss导入ads,只能将hfss仿真的数据导入,你可以将s参数导出,然后用ads的data item模块导入就行了

网友:
    看端口的设置,归一化是否一致,两个软件仿真导SNP文件的时候,我都统一设置成不归一化,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你那个SNP组件用错了,不能用De-embed,如图,要用右边的这个

网友:
    你应该使用S1P 这个插件 不是SNP1 这个插件  你可以看看help 介绍文档

网友(2022-11-08):
    deembed是S参数去嵌入的插件 用S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