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画PCB出现DRC检查报错

楼主(2022-04-26):
    图片显示的DRC检查报错出现的符号,是什么意思(AD17)

网友:
    1.首先看下你bottomlayer的线有没有网络。
    2.看下你的线是否是断线。
3.bottomlayer那根线肯定是有问题的,你top的线加了泪滴了,你bottom那根就没有,删了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重叠

网友:
    DRC错误画面截图看下 都有提示的 按照提示修改即可

网友:
    把所有的东西全删掉,重新再走一遍,一定排除,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