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liog语法基础

楼主(2022-04-26):
基本的语法略过,主要想写一些关于框架,规范,技术难点的博文,这样对于我们养成好的编码习惯是有好处的,就定这样一个flag吧.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好好学习,共同进步.

接口时序设计规范
    模块和模块之间的通过模块的接口实现关联, 因此规范的时序设计, 对于程序设计的过程, 以及程序的维护, 团队之间的沟通都是非常必要的。

命名规则

1、 顶层文件
对象+功能+top
比如:video_oneline_top

2、 逻辑控制文件
介于顶层和驱动层文件之间
对象+ctr
比如:ddr_ctr.v

3、 驱动程序命名
对象+功能+dri
比如:lcd_dri.v、 uart_rxd_dri.v

4、 参数文件命名
对象+para
比如:lcd_para.v

5、 模块接口命名:文件名+u
比如 lcd_dir lcd_dir_u(........)

6、 模块接口命名:特征名+文件名+u
比如 mcb_read c3_mcb_read_u

7、 程序注释说明

  • /*****************************************************************/
  • // Company:
  • // Engineer:
  • // WEB:
  • // BBS:
  • // Create Date: 07:28:50 07/31/2019
  • // Design Name: FPGA STREAM
  • // Module Name: FPGA_USB
  • // Project Name: FPGA STREAM
  • // Target Devices: XC6SLX16-FTG256/XC6SLX25-FTG256 Mis603
  • // Tool versions: ISE14.7
  • // Description: CY7C68013A SLAVE FIFO comunication with fpga
  • // Revision: V1.0
  • // Additional Comments:
  • //1) _i input
  • //2) _o output
  • //3) _n activ low
  • //4) _dg debug signal
  • //5) _r delay or register
  • //6) _s state mechine
  • /*****************************************************************/

8、 端口注释
input Video_vs_i,//输入场同步入

9、 信号命名
命名总体规则:对象+功能(+极性) +特性

10、 时钟信号
对象+功能+特性
比如:phy_txclk_i、 sys_50mhz_i

11、 复位信号
对象+功能+极性+特性
比如:phy_rst_n_i、 sys_rst_n_i

12、 延迟信号
对象+功能+特性 1+特征 2
比如:fram_sync_i_r0、 fram_sync_i_r1

13、 特定功能计数器

对象+cnt
比如:line_cnt、 div_cnt0、 div_cnt1
功能+cnt
比如:wr_cnt、 rd_cnt
对象+功能+cnt
比如:fifo_wr_cnt、 mcb_wr_cnt、 mem_wr_cnt
对象+对象+cnt
比如:video_line_cnt、 video_fram_cnt

14、 一般计数器
cnt+序号
用于不容易混淆的计数
比如:cnt0、 cnt1、 cnt2

15、 时序同步信号
对象+功能+特性
比如:line_sync_i、 fram_sysc_i

16、 使能信号
功能+en
比如:wr_en、 rd_en
对象+功能+en
比如:fifo_wr_en、 mcb_wr_en

Verilog 最最基础语法
C 语言和 Verilog 的关键词和结构对比:

C 语言和 Verilog 运算符对比:

关键字
信号部分:
input 关键词, 模块的输入信号, 比如 input Clk, Clk 是外面关键输入的时钟信号;

output 关键词, 模块的输出信号, 比如 output[3:0]Led; 这个地方正好是一组输出信号。其中[3:0]表示 0~3 共 4 路信号。

inout 模块输入输出双向信号。这种类型, 我们的例子 24LC02 中有使用。数总线的通信中, 这种信号被广泛应用;

wire 关键词, 线信号。例如:wire C1_Clk; 其中 C1_Clk 就是 wire 类型的信号;

线信号,三态类型, 我们一般常用的线信号类型有input,output,inout,wire;

reg 关键词, 寄存器。和线信号不同, 它可以在 always 中被赋值, 经常用于时序逻辑中。比如 reg[3:0]Led;表示了一组寄存器。

结构部分:

  • module()
  • … en
  • dmodule

代表一个模块, 我们的代码写在这个两个关键字中间
    always@()括号里面是敏感信号。这里的 always@(posedge Clk)敏感信号是 posedge Clk 含义是在上升沿的时候有效, 敏感信号还可以 negedge Clk 含义是下降沿的时候有效, 这种形式一般时序逻辑都会用到。还可以是*这个一符号, 如果是一个*则表示一直是敏感的, 一般用于组合逻辑。
    assign 用来给 output,inout 以及 wire 这些类型进行连线。assign 相当于一条连线, 将表达式右边的电路直接通过 wire(线)连接到左边, 左边信号必须是 wire 型(output 和 inout 属于 wire 型) 。当右边变化了左边立马变化, 方便用来描述简单的组合逻辑。

符号部分:
    这里重点讲解一下“<=” 赋值符号,非阻塞赋值 ,“=” 阻塞赋值,“{}”
“<=” 赋值符号, 非阻塞赋值, 在一个 always 模块中, 所有语句一起更新。它也可以表示小于等于, 具体是什么含义编译环境根据当前编程环境判断, 如果“<=” 是用在一个 if 判断里如:if(a <= 10);当然就表示小于等于了。

    “=” 阻塞赋值, 或者给信号赋值, 如果在 always 模块中, 这条语句被立刻执行。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将再后面详细举例说明。

    “{} ” 在 Verilog 中表示拼接符, {a,b}这个的含义是将括号内的数按位并在一起, 比如:{1001,1110}表示的是 10011110。拼接是 Verilog 相对于其他语言的一大优势, 在以后的编程中请慢慢体会。

参数部分:
parameter

  • parameter a = 180;//十进制, 默认分配长度 32bit(编译器默认)
  • parameter a = 8’d180;//十进制
  • parameter a = 8’haa; //十六进制
  • parameter a = 8’b1010_1010; //二进制

预处理命令

  • `include file1.v
  • `define X = 1;
  • `deine Y;
  • `ifdef Y
  • Z=1;
  • `else
  • Z=0;
  • `endif

Verilog 中数值表示的方式

    如果我们要表示一个十进制是 180 的数值, 在 Verilog 中的表示方法如下:
二进制:8’ b1010_1010; //其中“_” 是为了容易观察位数, 可有可无。
十进制:8’ d180;
16 进制:8’ hAA;

    讲到这里, 具备这些基础知识, 需要通过代码来学习Veriog 语言。最后, 笔者提一点建议, 学习 Verilog 多看别人写的优秀的代码, 多看官方提供的代码和文档。其中官方提供的代码, 很多时候代表了最新的用法, 或者推荐的用法。读者学习, 首先把最最基础的掌握好, 这样, 在项目中遇到了问题, 也能快速学习, 快速解决。
    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 没必要一开始就研究得那么深刻, 只是搞理论学习, 对于学习Verilog 语言, 或者 FPGA 开发是不实际的, 要联系理论和实践结合。多仿真, 多验证, 多问题, 多学习, 多改进.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有没有好的学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