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的单位和Scale Suffix

楼主(2022-04-26):
Pspice中单位的书写无关紧要,只要保证倍率正确即可,具体的单位pspice会自动按照标准取默认值。具体如下

1 单位
在PSpice中,对V、ohm、Hz等单位的描述,可有可无,PSpice不用这些信息。系统会自动对不同的器件设置不同的单位,用户只要写清楚数值即可。
例如:电压源的值指定为“5V”和指定为“5”是一样的。电流源指定为“1A”和“1“是一样的。

2 Scale Suffix
Scale值 Capture的表述 备注
10 15 f/F或E-15
10 12 p/P或E-12
10 9 n/N或E-9
10 6 u/U或E-6 由于没有μ,故使用u或U
10 3 m/M或E-3 注意∶M不表示百万
10+3 k/K或E3
10+6 MEG或E6 由于m已被10-3使用,故使用MEG
10+9 g/G或E9
10+12 t/T或E12

注意:
PSpice不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推荐“毫”使用小写字母m,主要是容易与“百万”的M搞错,否则原来是想用M表示百万,却会被PSpice认作为毫。“毫”使用小写字母m,也可杜绝疏忽失误,故推荐“毫”使用小写字母m,百万用大写字母,写成MEG的描述方法。

网友:
m和M必须分清

网友:
PSpice不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推荐“毫”使用小写字母m,主要是容易与“百万”的M搞错,否则原来是想用M表示百万,却会被PSpice认作为毫。“毫”使用小写字母m,也可杜绝疏忽失误,故推荐“毫”使用小写字母m,百万用大写字母,写成MEG的描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