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通信距离很短,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26):
做CC1101通信,试验板包括遥控器和接收距离只有10来米才行,超过后就很难收到了.电路是全按datasheet 上来的, 元件是0402贴片的. 天线试过了PCB上的还试过网上买的弹簧天线,效果差别不大. 发射功率0db和5db设置,速率100K,38.4K都试过了,差别不大.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最可能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原件精度是多少?芯片的封装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是空旷条件下测试吗,如果是,即使增益是0db也不可能是10米。

网友:
肯定有问题,手册上的数据是准确的,你可以肯定根据手册上的数据为参考,查看发射和接受状态。

网友:
不正常,我们的超过30米;查查无线通道、天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