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里面有没auto-junctions选项?

楼主(2022-04-26):
99se里有auto-junctions  不知道AD10里面有没auto-junctions选项?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
tool->preferences->schimatic->complier->auto-junctions

网友:
在原理图上右键【Options】->【schematic Preferences】->Schematic->General,在Options里面把Convert Cross-Junctions复选框去掉,选上display Cross-Overs复选框。

网友:
你是说自动加交叉点的问题吧?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如果不想要这个点那就太简单了,画完线直接E,D掉就可以了,如果想连接交叉点也很简单,画完线按P,J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